一台FX1S30MR-PLC控制两台变频器。要用什么通讯模块

楼主(2010-11-24):
请教高手一台FX1S30MR-PLC控制两台变频器。。。要用什么通讯模块????
1块485-BD能实现吗????

网友A:
能实现的。

网友B:
只要变频器上有通讯口就可以实现。
易志刚

网友C:
能,变频也有有485通讯功能。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D:
能的有485通讯功能

网友E:
FX1S的PLC没有扩展能力,不过你可以用PLC自带的通讯口和变频器做通讯控制,需要把422转成485才可以。FX1N以后的PLC才有扩展能力。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可以有485通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