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西門子300的计数器问题,我之前一直在用欧姆龙,现在刚学西门子。发现怎么都无法理解西门的计数器是怎么用的,谁能详细讲解下啊?西门子的计数器跟欧姆龙的用法有什么区别?
比如,欧姆龙的计数器是指令里设好计数值,然后每次计数条件,数值减一,为零时计数器C为ON,西门子的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计时器or计数器?
300的计数器,当计数值大于0时Q为ON,计数值等于0时Q为OFF。
所以相对于欧姆龙、三菱编程中的计数器用法,300的计数器要用比较指令得到计数到达某值之后输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时器or计数器?
300的计数器,当计数值大于0时Q为ON,计数值等于0时Q为OFF。
所以相对于欧姆龙、三菱编程中的计数器用法,300的计数器要用比较指令得到计数到达某值之后输出的功能。

不好意思,筆誤,是計數器

楼主:
那就是说西门子计数器加比较指令来做相当于日系PLC里的计数器的功能?

网友B:
300是设好计数值,由0到达计数值计算器状态为1 ,当然计算器还有计数过程的当前值,BCD值,16#进制设置功能。当前值用比较指令。

网友C:
可以SIMULATE的,你试试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是设好计数值,由0到达计数值计算器状态为1 ,当然计算器还有计数过程的当前值,BCD值,16#进制设置功能。当前值用比较指令。

可是我模拟的不是由0到达设定值时计数器状态为1,而是只要值大于0,不管有没有到设定值计数器状态都为1啊?

网友D:
计数一开始使能输出也为1的,如果你想用到达值后计数器输出可以用:A C*** 便可,用惯了日系的最好用线圈驱动,遮样就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数一开始使能输出也为1的,如果你想用到达值后计数器输出可以用:A C*** 便可,用惯了日系的最好用线圈驱动,遮样就一样了

但是S_CU的使能跟常开点C***好像是同步ON/OFF的啊?

楼主:
著急,谁能帮我详细的讲解下啊?或者麻烦发程序例子给我。yangyg12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