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方法求助!

楼主(2010-11-24):
我们这里现在限电挺严重的,一般的动力户只提供两相电源(380V)。可现在产量又挺紧的,我想用变频器,不知能否缺相使用?望高手指点!谢谢!电机15KW

网友A:
好像有两相变频器吧

网友B:
用三相输入的肯定欠压,两相380V,偶还没见过~~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
易志刚

网友D:
二相220的,15KW我们也卖过给客户,要订做的。
二相380, 15KW也可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E:
单相变频器是有的,可以使用。不过大功率的没见过。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F:
如果变频器有检测肯定报警啊

网友G:
买一个大功率的整流模块,两相电压接在整流器的交流端,直流输出直接接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理论上可行,不过我没这样用过,楼主可以试一下,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H:
提供此網址:可自行选用!
http://www.fqgyzdh.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653acbe5-0184-4960-bc84-75287080a5cf&comp_stats=comp-FrontProducts_list01-004.html
工控组态

网友I:
15千瓦的电机,用22KW变频器可以使用,把缺相保护设置成不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J:
市场细分啊,可以这么做了,来个两相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