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MOV HFFFF D0)此传送指令执行的数据大于了32767,传送完毕后是否自动存放在32位数据寄存器D1 D0中??如不这样FFFF传到D0就等于-1了。

网友A:
楼主这是十六进制吧?

网友B:
我认为(MOV HFFFF D0)此传送指令执行后,是D0通道的16位全等于1

网友C:
二楼正解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哪FFFF传到D0后不就变成-1了吗?本来HFFFF=K65535我认为就存在D1 D0,当监控D0时等于-1,
但监控32位(D1 D0)时就等于K65535了。只有看成32位才不出错。

楼主:
D0的每位都为1,有两种可能,
如当16位看,最高位为符号位,则等于K-1
如当32位看(D1 D0)第16位就不是符号位了,则等于HFFFF也就是K65535
如要保证执行MOV后不出错,只有当32位看了,这个问题没看到资料上说过。

网友B:
4位16进制数。用16位二进制数来表示。够用了。不用32位。再说MOV (21)也不是传送32位数的指令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二进制
    F               F                 F               F             -------------------16进制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二进制

      0                  0                   0                     0       -------------------16进制

0000      0

0001     1
0010       2
0011      3
0100       4
0101        5
0110       6
0111       7
1000       8
1001    9
1010     A

1011   B
1100    C
1101    D
1110    E
1111    F

网友B:
不知楼主的32767是个什么数,10进制,8进制,16进制,2进制 BCD码????
大概是10进制  一般PLC不认10进制 一般是16进制,2进制 BCD码

网友D:
同意楼上。
高位溢出,不会同时传到D1去。
32位需要使用DMOV。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MOV是16位传送,指令本身就错了。
自学

网友F:
可能程序会出错因为MOV传送的HFFFF超范围了

网友G:
用计算器转换一下数值,再测试一下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MOV  HFFFF  D0)这个指令确是可以下载到PLC。可PLC运行时,用十六进制时监控D0,D0也不为HFFFF,而为-1这怎么解释??只有当成32位看D1 D0数字才正确。
jxh668

网友H:
引用 楼主:
(MOV  HFFFF  D0)这个指令确是可以下载到PLC。可PLC运行时,用十六进制时监控D0,D0也不为HFFFF,而为-1这怎么解释??只有当成32位看D1 D0数字才正确。

显示方式不同而已,不影响数据的;( 第16位=1为负,反码加1;所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