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0-11-24):
请高人指点,变频器控制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安全刹车),减速停止的精度是多少,(除去定位开关的影响)。

网友A:
减速停止的时间可以自己设定的吧。
下载积分:+1(木獬) 热心助人

楼主:
时间当然可以设定,没明白我的意思,不考虑任何外在因素,它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谢3楼的解答,2MM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B:
我用变频器加编码器,精度达到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变频器加编码器,精度达到1MM
谢谢5楼,是编码器接进PLC,搞高速计数,实现闭环吗

网友C:
就是用编码器于plc,用高速计数器可以更加准确

网友D:
我用变频控制精度达到50丝,不过负载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