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请高人指点,我们现在有一台伦茨伺服控制器在正常生产中突然报:P03跟随误差。我们经过更换伺服控制器,互换电机以及旋转变压器,互换控制线,怎么也排除不了故障。
已经确定伺服控制器的控制线路,电机,旋转变压器,电机线,没有故障。
确定控制器有病,请高人指点为何!谢谢!

jxh668

网友A:
加高增益试一下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负载过重引起的,用Lenze的参数设置软件检测一下驱动器运行时的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内以及负载是否发生突变等等;实时监事当前位置偏差,看看偏差是累积而成还是在运行过程中瞬间所致,累积而成的话可能是负载过重引起,瞬间所致的话则可能是负载有突变现象;以上都正常的则有可能是干扰所致,做好接地,使反馈线路原理动力线路试试。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把伺服报警清除端接通一下,清除报警,参数提高其转距(转距提升)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但我们已经确认传动负载方面没有问题;增益也调高了,不管用;反馈回路已经检查了,电机和旋转变压器接在别的伺服控制器上没有问题,电机线的干扰也已经排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伺服报警清除端接通一下,清除报警,参数提高其转距(转距提升)

    真没见过伺服控制器还有转距提升这一参数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但我们已经确认传动负载方面没有问题;增益也调高了,不管用;反馈回路已经检查了,电机和旋转变压器接在别的伺服控制器上没有问题,电机线的干扰也已经排除了!

    这样的话你只能按我说的方法检测一下伺服控制器了,不定时出故障一般都是比较难查的,一点点分析,慢慢来!

楼主:
    哎,最苦恼的是我们更换了三个伺服控制器在这同一个地方报的是同一个警P03,没法办了!

网友B:
    呵呵,这就算有进展了啊,起码证实了不是伺服控制器的问题,把故障范围缩小了很多,(Lenze的伺服控制器在同行业中是比较领先的,不可能那么垃圾,三个不可能全是坏的)那就得仔细检查传动部分了!不知楼主在做设备维修还是在调试刚开发出的设备,要是后者的活不排除伺服电机功率不够的可能!

网友D:
    先把跟随误差设一个较大的值,看一看定位精度怎样再查其他问题。而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惯量太大时,设定的加减速时间太小造成的(如果硬件没问题)。

网友E:
    负载问题,有可能的话可以空载试试,确定是不是线路或硬件上的问题。如果本身机械刚性不够惯量又很大的话,单靠调整伺服是克服不了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问题解决了!最后确认电机,编码器,伺服控制器,控制回路都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伺服控制器的参数丢了!

楼主:
我们拷贝参数使用的是操作面板,不知何时丢的参数;故用此面板往伺服控制器拷贝参数时就会参数错误,出现了P03这样的错误!再次谢谢家园中的热心人!

楼主:
说明一下,我们这台伦茨伺服控制器是用在德国门富士预缩机上的小拉幅传动上的,同步控制要求很高!

网友F(2011-04-06):
可能是伺服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