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缆Rs232/ppi 上面有个123456 5设置

楼主(2010-11-24):
我设置波特率9.6的 按照说明上设置010010设置 连接不上,但是我把6那里设置成1 却可以了,请问为什么?有两个选择 1-REMOTE/DTE 0-LOCAL/DCE 这是上面意思?设置所对应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 能把123456设置的说明具体的告诉我好吗? 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的适配器上面没有标签说明?只记得123是设置波特率的。

楼主:
是的 设置波特率的 可是我不太懂怎么设置,比如说9.6的波特率1-0 2-1 3-0 如何4-SPARE 5-如果设置1=ppi(M Master) 0=ppi/Freeport 6对应的设置也有1和0选择 7也是 我是想知道这些对应的设置 设置1是什么意思 0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看适配器上的说明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D:
这是设计通讯波特率的

网友E(2011-04-26):
1、2、3------设置波特率
4----------------备用
5 ---------------1=PPI(M主站)
0=PPI/Freeport
6 ---------------1=远程/DTE 连接到Modem
0=本地/DCE 连接到pc
7 ---------------1=10位
0=11位 连接到pc
8 ---------------备用
再具体可以参照200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