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PLC是三菱Q02HCPU,日本人编的程序。我电脑上装的GX DEVELOPER 8.43中文版,USB连接成功。但读取PLC程序(选择‘程序和参数’,除了main外还有一些乱码的文件名)时,一闪而过,好象有‘口令确认验证字样’,然后出错。见附件“读PLC程序出错图.JPG”。

楼主:
菜鸟第一次来发帖求助,请多多包容、帮助。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这么多段程序其实是有一段你是读不出来的 为什么读不出来 我就不知道了 你看你那上面提示读到哪一段 然后把后面的一段T掉 再读。。。。
说白了 ;因为一段读不出来 所以影响你读其他的了 你只要把读不出的那段去掉就可以。。。

网友B:
因為原始程序不是在簡體操作下編寫的,在你要讀取的程序中包含的非簡體的字體,所以讀取失敗,建議借助工具來實現完成的讀取動作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我们单位用的是日本进口的设备,整个三菱的上下位机的程序都是日本人编写的。他们当时编程时用的系统肯定是日文版。触摸屏是GT1585-STBA(GOT1000),,我连上笔记本成功,但里面的程序被加密。连下位机PLC就出上图的错。单位想改造这台设备,现在连程序都读不出来。急!

网友C:
用E文版GX软件试试

楼主:
下周上班再试试。当时读的速度很快,好象不是所有文件名都是乱码,我当时勾的是所有“参数+程序”,印象中main还是英文的,看看只选中main看能不能读它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周上班再试试。当时读的速度很快,好象不是所有文件名都是乱码,我当时勾的是所有“参数+程序”,印象中main还是英文的,看看只选中main看能不能读它出来。

只要是看到為亂碼不勾選是可以下載,但如此你的程序讀取將會是不完整

网友D:
如果是刻意的加密了,要想完整的读出来,有些时候很困难的。

楼主:
今天又去试了一下,连上后,只勾了main主程序,其他的乱码文件名没有勾,执行了“读取”,还是要求输入密码。各位大侠:破解Q系列的PLC密码是不是目前有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去试了一下,连上后,只勾了main主程序,其他的乱码文件名没有勾,执行了“读取”,还是要求输入密码。各位大侠:破解Q系列的PLC密码是不是目前有难度?

目前你碰到了兩個問題
1.亂碼處理,需借助工具配合,沒有全部勾選的話程序讀取是不完整的,所以對你意義不大了
2.密碼破解,這部份可能需要花費RMB,不過本站之前有人發過Q系列JIEMI,你可自行搜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你碰到了兩個問題
1.亂碼處理,需借助工具配合,沒有全部勾選的話程序讀取是不完整的,所以對你意義不大了
2.密碼破解,這部份可能需要花費RMB,不過本站之前有人發過Q系列JIEMI,你可自行搜索看看

谢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