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通信接线方法

楼主(2010-11-24):
请教高手关于1台FX1S-30MR-PLC控制两台变频器通信接线方法:
变频器上的PU端口就是普通的网线接口
直接将两台的网线同时接到一块485-BD的板子上就可以了是吗???还是要加什么模板????

网友A:
用485通讯,两台变频器并接在485口上,变频器的通讯协议要弄明白,程序里分站好控制

网友B:
直接并在485模块就可以了,PLC程序里面读写时分1站、2站,变频器上有个参数是设置站号的,也对应设置1站与2站就行了。至于程序的编写,你就要看一下通讯指令了,还有搞懂变频器各个参数的地址。

网友C:
两台变频的pu口通讯线不要全部并在一块,没用到的两根线先要各自分开悬空,不然变频有时会通讯不上报警。特别是两台不同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D:
就用485-BD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