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问题

楼主(2010-11-24):
我下载台达PLC编程软件,有一现象我没搞懂,在梯形图中加入注释,可第二天自己消失了,起初以为自己没注意按错键消除,可后来几次试着注释第二天均消失,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点击"视图"-"显示注释"试试看

网友B:
软件不好吧

网友C:
注释完的保存。

网友D:
估计你注释关机后就会消失把,应该和关机有关。抱歉,你的系统和台大不兼容,呵呵玩笑。你看是不是关机就消失?在查为什么

楼主:
谢谢大家了,注释后保存了的,有时当天重新打开还有注释,隔天后就又不在了,真晕。再重新下载软件了。

网友E:
不会用。。。。无语 可以设置的!
学习啊!

网友F:
肯定是软件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