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将电压与电流值显示到触摸屏里

楼主(2010-11-24):
原来一直使用嵌入式的电压或互感器配电流表,现在要求把电压和电流值显示在触摸屏里,比如电源的电压值380V或电机的实际电流等。问一下是不是要用到PLC的模块啊

网友A:
电压、电流变送器加2AD模块

网友B:
应该是的

网友C:
用一个电压、电流输入模块就行了,如果是三菱用2DA或4DA吧,4毫安~~20毫安或0伏~~10伏对应模块的数值0~~2000,直接读取模块数值换算一下就行了,很好搞的。

网友D:
加个模拟量模块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E:
1楼正解
學無止境

网友F:
原表如带通讯功能的话,用PLC与仪表通讯.

网友G:
如果你是在原来设备基础上改造建议加装模块,但如果你是制造设备到有一些PLC具备这些功能,一般都是国产 不用加模块

网友H:
用AD模块和电压、电流变换器,或者用两块带BCD输出的电压、电流表输到PLC输入模块。

网友I:
可以用支持通讯的表直接和触摸屏通讯。
你说到电机电流和电压,如果你使用变频器了那就直接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读取

楼主:
拜谢各位仁兄的回复,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