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变频器的控制方式6ES70系列的

楼主(2010-11-24):
描述:参数设置图
如何把闭环控制转成开环控制,步骤具体一些,还有一些参数设置的图看不懂,哪位 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看图,在结合参数说明惊醒设置。你看图上那个箭头是反馈信号的走向,过程中通过了那些参数,那么这些参数就和这个有关。关键是把开启功能的参数改掉就可以了。西门子就这样每个功能都会有个大门,你把大门关上这个功能也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