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编码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0-11-24):
我现在在找关于LenZe电机自带编码器与西门子PLC接线的资料,有8根线.+, _, A, A-, B, B-, C, C-.电源接+, -. A-接I0.0, B-接I0.1,可是正转正常,反转就不对了.(反转一周比正转一周脉冲少了).希望有知道原因的大哥能提供帮助...邮箱
akang8612@126.com
QQ: 313611108

网友A:
我看应该是操作问题,楼主须注意了,编码器是非常精密的元件.,每转一周发出几百到几千脉冲,敢问楼主反转一周能正好停在原来正转的那个位置一点都不差吗?

网友B:
这个吗,在理论上讲,正传反转时有可能出现一个脉冲的差别的,因为正传时候和反转时候的计数点都是在I0.0上升沿,正反转的计数点就成了一个高电平的对立两个边沿

网友C:
这种情况在国产编码器中常见 主要是轴承磨损导致码盘偏心 正反转所处偏心位置不同 这种情况就会漏计 要么你就试试不带负载时是否还继续丢脉冲

楼主:
我了解了一下编码器是差分式的, 好象要用到一个高速布尔处理器...
但我用的是S7-200的PLC ,没有这个模块,300的有
是不是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最好不要增加东西
请高手指点!!!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