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指令的解释?

楼主(2010-11-24):
向各位前辈学习,三菱的这个传送指令MOV HAA K2Y0 ,小弟对其中的 K2Y0 不理解,盼师傅解释!谢谢!

网友A:
k2y0 是位组元件,既YO--Y7,K2可以理解成2*4=8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朝花夕拾

网友B:
K2Y0表示位组合元件是由Y0开始的N组位元件组合,若N为1,则K1Y0指由Y0--Y3.若N 为2,则K2Y0指由Y0---Y7.1组由4个位元件构成.HAA中的H表示是十六进制的意思.MOV HAA K2Y0如果执行的话/Y1 ,Y3,Y5.Y7会变为1
下载积分:+1(萧风)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例2】解读指令执行功能:MOV HAA K2Y0
执行功能是将HAA用二进制数表示,并以其二进制位值控制组合位元件Y0~Y7状态,位值为"1"则时应的Y为ON,位值为"0"则时应的Y为OFF,HAA=1010 1010,则Y1,Y3,Y5,Y7为ON,其余为OFF。
摘自《三菱FX PLC功能指令应用详解》一书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E:
K2Y0表示位组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