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软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11-24):
GX Developer7.08软件在使用监视写入模式后,就不能离线编辑了,哪怕是另存为后,也一样。请教高手指点为谢!

网友A:
第一个提示时选"否"然后再变更模式
试试看!

网友B:
看最下面那一排按钮,点一下那个【有支蓝色铅笔和梯形图】的按钮,点完就可以正常离线编辑了

网友C:
保存的时候要写入模式下保存,这样离线的时候才可以编辑。

网友D:
看看一下选项:

网友E:
斑竹用英文版软件啊,太强大了!但是用中文版解释应该更明白些。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情形,下载到笔记本却不能作修改。当时我就想了个笨办法,打开仿真器,将程序加载到仿真器中进行修改和保存。第一次尝试,居然就成了。修改后顺便在仿真器中测试一下,一举两得,呵呵

网友G:
端口需設置正確,然後參看sjm斑竹的圖片設置就好了
yanzhi2008

网友H:
仿的三菱有这种情况,打到STOP,看下能不能搞定.

网友I:
使软件设置的原因,看sjm斑竹的圖片設置。

网友J:
我的方法是下载到plc,然后上传到电脑保存再从上传来的中取岀Gppw.gps复盖原程序中的Gppw.gps,就可以

网友K:
斑竹用英文版软件啊,太强大了!但是用中文版解释应该更明白些
下载积分:-2(zyfzxh) 直接複製他人回覆內容

网友L:
使CPU在STOP下可以写入,在运行中写入有些高仿FX系列CPU高一点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一下选项:
[attachment=50305]
[attachment=50306]
按你说的搞定!谢谢你,同时也谢谢关注此贴的朋友!

网友M:
端口需設置正確,然後參看圖片設置就好了

网友N:
呵呵,改变模式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