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描述:错误提示
描述:PLC组合
如图所示,我用GX-Developer 7.06软件,RS232下载线进口的哦,与Q02H CP通信,想读取程序,设置好通信后,读取程序然后提示"?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异常(?接触不良),PLC电源OFF或复位",向大家请教?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Q02H CPU有两个通讯PORT [USB及232]
你可以使用USB PORT测试看看是否还会通讯异常

网友B:
传输设置情况?

网友C:
Q02HCPU上还有一个USB口。(现在的很多的打印机USB线就可以用(一头方,一头扁),我用的就是这个线,能通讯上)。插上后看能不能被电脑识别,如果不行,找一下USB驱动。

网友D:
数据线对吗?

网友E:
估計和你的QC30R2有關,建議使用USB通訊,這個速度快,也方便

网友F:
用USB通訊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一个电脑试OK拉!感谢各位楼主。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