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请教:这个是什么牌子的HMI?谁有它的资料。

网友A:
是三菱的東東 ,軟體使用E-Designer
谢谢你的答案。
  • 下载积分:+3(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B:
    k看后面的型号,一查就知道了

楼主:
    背面很简单的一些英文,型号应该就是面板上的E150,但是我在网上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