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CP1H和文本问题

楼主(2010-11-25):
请教大家,美嘉印花机使用的那种TOD120文本显示器可以和CP1H通讯,自己买了个天任的TOD120文本,在天任网站上下的软件里怎么就没有OMRON CP1H的选项呢,只有和CPM系列的PLC选项。文本的程序按键功能实现不了(例如F1键控制6.00,文本里面根本就没有CIO选项,美嘉的怎么就可以呢????
jxh668

网友A:
有IO选项不?6.00试用600

楼主:
就只有IR 和HR ,试过程序里没反应的
、
jxh66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只有IR 和HR ,试过程序里没反应的
、
用IR,试用IR6.00或IR600

网友B:
欧姆龙有hotlink和fins两种通信协议,一个是老的一个是新的当然不行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LZ是陶瓷厂的啊,我也是,我们厂也用美嘉花机TB600A和TB600B的,不知道LZ是什么型号的花机,
自学

楼主:
试了IR600,没反应的,花机有三种型号

网友D:
菜鸟 正在学习中
jxh668

网友A:
你确定通讯正常吗?
用一个指示灯元件能显示正常吗?
I/O元件是硬元件,最好用W,A,H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