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我们公司的一台剪料机,松下PLC控制的,还有Rexroth(力士乐)的伺服驱动器,现在PLC内是被厂家用时钟控制了,不能正常工作,PLC的现在日期是05年65月23日。这个日期时钟控制已经生效了。我把PLC的日期改变都不行。

    该设备出现几次这种问题了,用几年的设备了,钱付完了,上次出钱请厂家人来搞了没一个月又不行了,这厂是《利锋》(音)。请不要用他们的设备,他们太没德了。

   现在想自己把这台机搞好,因我对三菱,西门子,OMRON PLC熟悉,对松下不熟悉,请高手帮我清理这些时钟程序,日后我能帮你们的一定帮助,互相帮助嘛。

   现在机器点动送料时不按开关还在送料,自动工作送完料后油泵自动停止或者一直送料不切料。

现把程序传上有注释的,谢谢高手们的帮助。
附件: 2号开料线.rar (11 K) 下载次数:175

网友A:
兄弟啊,我说句实话,你都能拿到程序了,人家即便是想加时间控制也不会傻到直接加在PLC程序中,这样稍微懂一点编程的人都查得出,这样不是影响不好吗。如果是我做我肯定会是触摸屏和PLC绕上好几个来回甚至更多才会执行这一步。不然太容易暴露目标了

网友B:
1楼真是高手啊,能不能指点一下怎样设置这样的控制啊。
QQ:532904130

网友C:
个人建议实际监控运转时的程序,看哪个条件会导致这种原因出现,再根据实际需要来更改程序。

楼主:
        2楼 niningtt   说得很对,以前也碰过类似问题。比如说产品实际长度是设定长度的1.5倍,后来把测量轮的系数来回改一下就好了。

   我想请教各位,关于数据寄存器的设定值显示的是************这些符号,有什么办法看到,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你要找到关键的那个点,不管触摸屏做了多少,最后触发程序的只会是一个点,只不过这样比较隐蔽,比如你的程序有一段用到系统时间,这个时间在你程序其他部分都没体现出来有直接的应用。或者这些数据在触摸屏立使用了最后把处理结果经过一位发给PLC。最终的就那么一位,仔细监视程序。这就像是PLC雇代工一样。我把加工要求给你,你触摸屏负责处理,最后我PLC把产品卖出去。你要做的就是把他的运货的路给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