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无输出或输出电压很低,有没有达人知道原因?

楼主(2010-11-25):
情况是这样的:控制柜用的24VDC电源是通过开关电源从380VAC转换为24VDC的,控制柜上有DC24V的灯泡。刚通上380VAC电源的时候,灯泡亮了1分钟左右就灭了;测量了开关电源的输入端是380VAC,而输出端DC则很小,几乎为零。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380VAC是从电机的三相取了两相火线。
按照有些大哥说的我把负载断掉了,输出为18-19VDC,是不是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A:
那就是坏了呗,换一个,也不值什么钱

网友B:
将开关电源的输出侧负载线解下来,再量一下,看24V如何,先排除一下你的负载短路或接地!

jxh668

网友C:
从380VAC转换为24VDC的?
这种很少的!
没搞错吧?

网友D:
都是220V变24V的多,这380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E:
开关电源的DC输出端通常都有过载限流保护,负载短路或严重过载时就会切断输出,即使异常负载马上切除,起切断保护很可能仍将保持一段时间,380V输入DC24V输出的开关电源应该不多见吧,我没遇到过

网友F:
2樓,5樓說的很對,先將負載斷開看看輸出電壓是否有變正常

网友G:
一些开关电源超载保护后,要断开负载关闭电源等电源放完电才能复位,然后通电输出才正常
學無止境

楼主:
7楼哥,我是在断电一天后才断开的负载,通的电,测的输出是18-19VDC。这个和你说的电源放电有关系吗?谢谢

网友H:
380VAC变24VDC,比较少见,楼主可把电源拆开,先查下变压器变压是否有问题,再查交变直是否有问题,最后查稳压部分。如果不想麻烦就根据负载容量换个220VAC变24VDC的电源。楼主的那种真的很少见。
饿米豆腐

楼主:
我准备换一个220V的了!谢谢

网友I:
一个灯泡的负载应该不会照成过载保护,那就是短路,空载的情况输出应该有可调电阻,调到24V再试吗,如果还是这情况的话,1,确定负载的容量与好坏,再考虑更换开关电源

网友J:
有可能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K:
可能是短路或接地吧

网友L:
我还看到3相380变24v的,40安的,西门子的

网友M:
你去找一个50V/1000UF的电解电容,(注意要分正负极,新电容短的那个脚是负极,长的那个是正极,或看电容外表有标记的那边是负极),把电容并在电源的正负极上,如果有所好转,那就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失效了;此电容失效会造成电源的负载能力下降或输出电压下降甚至对下一级造成干扰。

网友N:
负载短路或严重过载时就会切断输出,或者是输入缺相或接触不好,我们厂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O:
你负载端DC24V是不是接地上去了啊、 线漏电什么的

网友P:
要先脱掉负载后再测的,这样比较的能判断问题

网友Q: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R:
380伏变24伏的没见过,应该是里面什么元件坏了把

网友S:


网友T:
我到一个AC220V/DC24V也出现电压低带不起触摸屏,换了就好了。

Email:   hfzwz@qq.com

网友U:
这个只能说明你的开关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已经下降。如果空载情况下输出电压只能在20V左右,是需要检修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