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注塑機電源時通時斷問題! 急!急!急!

楼主(2010-11-25):
今天在公司遇到個奇怪的現象,注塑機電源時斷時通,檢查線路沒有找出問題,等短時間(差不多一個小時後)開機機器又沒這種現象
,不知大家有沒有遇到過類似的現象,請分享下,謝謝!~
jxh668

网友A:
请一个电工帮你查一下

网友B:
注塑機我不熟悉,但设备供电异常的故障遇到过不少,大部分情形都能通过万用表量取电压来判断,找个电工吧

楼主:
唉! 我在外面找了個專門修注塑機的都還沒有搞定!!!!!!!!!!!!!!!!!

网友C:
重点查一下动力线路。看看电线有没有虚接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由于工作中频繁出现断电和闪屏,因此有检查屏幕供电发现比要求的电压有高出3V左右,通过调整为屏幕供电电压后暂时使用正常,但为啥会出现此故障我还不太明白,希望了解的人能为我解惑! 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B:
屏幕供电发现比要求的电压有高出3V左右
可能和你那设备的电网接入电压有关,没有经过稳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