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请问各位大师,西门子的FB模块有什么用呢?怎么不用FB模块程序照样可以正常运行啊?还有就是什么时候改用字节,什么时候改用字,什么时候改用双字,什么时候该用整数呢?
还想咨询的是西门子触摸屏写入的数据是什么类型的数据?谢谢回答!我哦一辈子都会感谢您的!!!!!!!!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A:
FB快是你自己创建的一个程序块(相当于日系里de子程序),可以在调用时才运行。255以内用字节,65535以内用字,2147483647以内用双字。浮点数也是双字。触摸屏写入的数据的类型要根据你在PLC端的类型来一致的。在变量表里设置。祝你好运

网友B:
西门子的FB模块有什么用呢?怎么不用FB模块程序照样可以正常运行啊?

你想想看,如果我只在OB1块里写段程序,其他都不用,那么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那么是否可以说FC、DB都没用呢?

还有就是什么时候改用字节,什么时候改用字,什么时候改用双字,什么时候该用整数呢?

这要在不断编程学习的过程中慢慢体会。
例如对于当I0.0为ON时,Q0.0~Q0.3为1,Q0.4~Q0.7为0这样的程序,
我可以对位进行操作:
A I0.0
= Q0.0
= Q0.1
= Q0.2
= Q0.3
NOT
= Q0.4
= Q0.5
= Q0.6
= Q0.7
也可以对字节进行操作:
A I0.0
L 15
T QB0

如果我要操作的对象长度超过了一个字节,那么就要用字来做了(例如L 1000    T MW0);长度再超过字,那么就用双字。
至于“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没有这个说法。
因为编程的思路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定式。

还想咨询的是西门子触摸屏写入的数据是什么类型的数据?

各种类型的数据都有可能。但归根结底都是对PLC的内部地址进行操作。位、字节、字、双字……都有可能。要看程序才能知道。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学习灵活应用。

网友C:
FB块是带背景数据块的(也就是DB),FC是不带背景数据块的。可以用户自行创建,就类似是其他PLC插入功能块。

网友D:
三菱欧姆龙只要求了解2进制8进制16进制的意思。西门子特别讲究数字电路里的数据,位,字节,字,双字。它的指令都是含这些数据内容的,位bi,字节B,字W,双子DW,从助记符都能表现这些字母出来,这就是你说的什么时候改用字,什么时候改用双字,什么时候该用整数。

楼主:
感谢各位好心人的帮助。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