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昨天我在恢复一台加工中心的X轴光栅尺(系统为0i-MA),由于维修需要,该设备的光栅曾启用封闭好多次,此次已停用数月,我把柔性齿轮比N/M,速度、位置脉冲数,1815参数按原始记录修改,结果手脉驱动X轴走0.001MM时,目视X轴原地停留约1秒,后快速前冲约90MM左右并出现误差过大报警,反复数次均如此,相关参数经多次检查并尝试修改均未见效,再次停用光栅测试手脉运行,能正常按指令速度移动。
我的理解:光栅的作用原理在于运动中检测到位置误差反馈NC系统,NC系统对误差作出快速修正反应,使X轴向目标方向快速移动消除误差。出现上述现象,可能是由于光栅读数头在运动初始由于装配原因,实际读取到相反与运动的位置误差数据,导致NC做出快速修正补偿的反应,在预定的时间内为检测到应有位置数据,NC报警误差过大
希望有处理类似问题经验的同行一起分析一下
补充一下,此次启用光栅是用新采购来的装上去进行调试
刚从单位回复消息,此设备现已恢复,用原来拆下的旧光栅清洁后装上去调整后就好了,参数没问题,应是读数头与光学尺的调整配合问题。
jxh668

网友A:
“再次停用光栅测试手脉运行,能正常按指令速度移动”
指没问题了吗?
参数修改、保存后应关电,再上电

网友B:
光栅尺安装不好,是不是装反了?或者是光栅尺的定尺和读数头被污染了。

楼主:
参数修改后断电生效,显示屏上会有明显提示的,修改步骤我之前曾操作过好多次的

网友C:
还以为是GE FANU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