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各位大侠好:
    以下是小弟的设备:
    伺服电机带动一个精密接触式仪表去测量一个工件的厚度,伺服电机的原点与工件的距离大概为200mm,由于此仪表的检测头太精密,所以当伺服电机带动仪表走到150mm的时候要减速,也就是说前150mm以100KP/S的速度进给,后50mm以20KP/S的速度进给去测量,就是说200mm之内有两个速度,小弟愚蠢只用定位模式做过一个速度的定位控制,请各位大侠给点迷津,多段速是不是用速度控制模式?如果用定位模式控制把它的减速时间加很大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吗?请各位大侠给小弟一点指点,因为电机马上就要买回来了。感谢!

楼主:
伺服电机走完200mm检测完之后以100KP/S的速度返回,怕影响设备节拍。返回时是一个速度。

网友A:
到50mm的时候停止,更改速度20k,再启动,到达工件再改回100k,不就是位置控制!三个位置而已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50mm的时候停止,更改速度20k,再启动,到达工件再改回100k,不就是位置控制!三个位置而已

    如果到了50mm的时候停止,更改速度20k,再启动,这之间感觉有一点停顿,难道没有不停止连续走完150再走继续走50的方法吗?如果先走150停止,然后再用20K启动这样我可以做到,我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 學無止境

网友C: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器,西门子的可以做个包络实现。三菱的可以用支持带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在那个点切换速度(其实你这个速度切换点并不是很严格的)。

网友C:
    这个指令是PLSR,FX2N不支持,其他的支持

网友D:
    用三菱PLC的话
    1.直接脉冲输出,自己根据位置做加减速规划。
    2.定位指令,调整起始频率,加减速时间,做好点位间的过渡

    建议用第一种,第二种起始频率有限制不好调整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三菱PLC的话
    1.直接脉冲输出,自己根据位置做加减速规划。
    2.定位指令,调整起始频率,加减速时间,做好点位间的过渡

    建议用第一种,第二种起始频率有限制不好调整过渡

    不好意思,我们从来不用日系PLC,用的全是AB的,用定位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们从来不用日系PLC,用的全是AB的,用定位模块。

    那就不好意思了,看你支不支持运动中改变参数的指令了。你的A4也是日系的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私服换成欧系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驱动器中编程了,控制前来SO任意

网友D:
    只要是脉冲控制,什么PLC,模块都一样要做运动参数的规划。另外,用脉冲就能做好运动控制那是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