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可用触摸屏随意编辑动作流程的程序思路是怎样的?比如有10个动作,这10个动作可任意组合及重复,一套动作有几步到一二拾步不等,用触摸屏手动编好后就可自动按这样运行。

网友A:
能说明一下动作及流程的要求吗?

网友B:
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C: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相当于用触摸屏给每个动作编号。完成每个动作后都要给一个计数器加1。触摸屏根据那个数据来触发动哪一个。很简单
  • 下载积分:+4(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D:
    就用文件寄存器控制动作,触摸屏给文件寄存器设定数值

网友E:
    引用楼主chenlf于2010-11-25 18:00发表的 程序思路该怎样编 :
    可用触摸屏随意编辑动作流程的程序思路是怎样的?比如有10个动作,这10个动作可任意组合及重复,一套动作有几步到一二拾步不等,用触摸屏手动编好后就可自动按这样运行。

    10个动作做成10个子程序,由触摸屏10个按键控制,根据按键的先后次序来调用试试。
    饿米豆腐

网友F: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有10套独立的动作(Mi),每个工艺流程包含N个工序,每个工序包含10套动作中的其中一个或多个;每个工艺流程均可以在触摸屏上编辑,并可保存多个工艺流程
    举例:
    某工艺=M1+M8*M3+M4*M2*M1+M9+M5*M0+M3   (M表示动作,*表示同时执行,+表示下一工序)
    用一个寄存器表示一个工序,一个工艺就由N个寄存器存储。在触摸屏上做好修改,增加,保存这些交互和操作,PLC做好动作处理。楼上几位也都说没错,也就这么回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4(chenlf) 正是我表达的意思,只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有10套独立的动作(Mi),每个工艺流程包含N个工序,每个工序包含10套动作中的其中一个或多个;每个工艺流程均可以在触摸屏上编辑,并可保存多个工艺流程
    举例:
    某工艺=M1+M8*M3+M4*M2*M1+M9+M5*M0+M3   (M表示动作,*表示同时执行,+表示下一工序)
    用一个寄存器表示一个工序,一个工艺就由N个寄存器存储。在触摸屏上做好修改,增加,保存这些交互和操作,PLC做好动作处理。楼上几位也都说没错,也就这么回事。

    正是我表达的意思,只是程序要怎样编才精简明朗?

网友G:
    6楼说的很对
    具体如何编写程序 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每个人编程的思路不一样 编出的程序也就不一样

网友H:
    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样

网友I:
            欢迎陶瓷厂电工加入 《陶瓷电工QQ群124866821》
    共同讨论学习陶瓷行业电路及工作介绍

网友J:
    先把10个动作编号  数字编号

    比如 1  2  3   4    5    6    7   8   9    每个动作都写一套程序  便于调用。

    然后再人机上开个窗口    让操作者设定

    比如  第一道工序编号:   32
                第一道工序编号:   578
                第一道工序编号:   567
                第一道工序编号:   392
    。。。
    。。。

    编号用一个D元件记录   数字等于几就调用该数子的程序,每道工序结束后输出一个完成指令,然后进入下一道工序。
    很简单    规划好  慢慢写就好了 。

    给钱我,我也可以帮你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