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找了一个旧的三菱触摸屏/型号是F940GOT--SWD--C.现在跟电脑通信时出现了0259报警/通信线用的是USB转RS232C接口,后面还接了一条FX-232CAB-1,是自己按照书上做的,通信口是COM1或CO4,传输速度是9600,两个口都试过都不行,跟PLC通信时用的COM4一切正常/想问一下大家电脑跟触屏通信是不是一定要用COM1口吗?触摸屏上要设定什么吗?要怎样设定呢/我的电脑有多个USB接口/要怎样来确定哪一个是COM1口呢/还是我的那条做的线有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很多USB-COM线并不一定都能顺利连接某些品牌型号。至于怎么看COM?,在端口属性里面,可以设置的。用带串口的电脑和屏通讯看看,以确定线和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过,好像是触摸屏加密了吧,或者多试几次。以前我们公司的触摸屏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记得触摸屏的系统菜单里有个通讯选项可以设置。楼主可以打开看一下。打开方法:屏幕的两个角一起按下,一般是屏的上面两个角。

楼主:
首先感谢上面的几位大侠给我的回答/现在我的问题在前几天搞好了/原来是我接错了一条线/本来是6跟8 要在一起的/我把它接成了6跟9/所以发生了通信报警/其它的八个USB接口也全部可以通信了/我的电脑主板上原来是有COM串口的/以前一直以为没有这个口/它只是没有给我接出来/后来我买了一条串口通信线接上去就可以用了//现在用的正是这个COM1串口/希望其它的朋友在做通信线时一定要小心/要不是的话就会的像我一样了/搞得我郁闷了好多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