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画PLC用什么软件最顺手?

网友A:
是什么,画PLC的外壳还是程序?

网友B:
如果是原理图可以用CAD,如果是梯形图要用PLC专用的编程软件。

网友C:
画电气原理图用AutoCAD Electrical 或CAXA电子图板均可!

网友D:
用西门子的S7程序最好

网友E:
画矢量还是点阵,点阵的话直接在pdf手册里面复制吧,省事

网友F:
电气版CAD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fly]画什么图?[fly]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fly] 画什么图 [fly]
自学

网友H:
CAD+天正电气

网友I:
plc程序要看你用什么品牌,是专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