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各位大侠:

   GX works2安装OK,启动正常,但无法打开及工程新建工程 出现停止响应。
且被迫关闭,如何解决?请踢教!!

楼主:
描述:出错时图片
出错时的图片

网友A:
是不是中文版的,英文版的没问题啊

楼主:
唉,小生就职于“鬼子”公司,我是在中文版的WIN7下安装的日文版的。

其它软件也是运行在中文环境中的,都没有问题,自上次安装了一个中文的GT3出现此问题后,现在新安装的编程软件都出此问题,不明白问题点出自哪里。。。。。。。。

网友B:
去三菱下一软件,可以在WIN7 下运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小生就职于“鬼子”公司,我是在中文版的WIN7下安装的日文版的。

其它软件也是运行在中文环境中的,都没有问题,自上次安装了一个中文的GT3出现此问题后,现在新安装的编程软件都出此问题,不明白问题点出自哪里。。。。。。。。

你們公司不是買的正版三菱軟體嗎?

网友A:
建议用XP的SP2的系统,

如果要有WIN7在等两年,系统肯才会稳定。

还有用WIN7时,最好只用一款相同支持WIN7系统版本级的的软件,其它的软件最好别装包括系统补丁。

这些和西门子300软件刚出来时安装在XP有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唉,今年8月份换了本本,SONY的S128自带的64位的win7系统,软件虽然可以安装,但许多驱动无法搞定。。
后来换成32位的,(SONY的驱动也太难了,严重BS一下,官方没有32位的驱动)。

以前用日文的WIN7,总觉得在许多软件在使用上不方便(如一些上网常备软件),所以用中文的。

GX是正版的,GT3也是正版的,先是OK的,只是GT3以前使用时出过错,现在想安装GX-WORK学习一下,

老出错,唉。。。。
又得装回JP版的WIN7了!

无论如何,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顺带一句:三菱的PLC搞了十年了,希望与各位多多交流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小生就职于“鬼子”公司,我是在中文版的WIN7下安装的日文版的。

其它软件也是运行在中文环境中的,都没有问题,自上次安装了一个中文的GT3出现此问题后,现在新安装的编程软件都出此问题,不明白问题点出自哪里。。。。。。。。

操作系統語言為中文版,而你的軟體為日文版,難免在兼容問題上出現問題,兄弟可以先將gx-works升級看看,另你的GX-WORKS版本為何?

网友D(2011-01-18):
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