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老大用过电磁铁吸盘的?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25):
各位师傅,请问谁用过电磁吸盘的?它可以隔空吸东西吗?(隔3CM左右,重量40克)我有个分拣的案子想用电磁吸盘来区分胶壳里面有没有装产品(软磁的),盼望哪位用过的老大指点一下。谢谢。(想过用气去吹但产品不规则而且是一个挨一个的没有空隙所以不好实现)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的。楼主可以找个磁铁试验一下。不过电磁铁吸力最强的是紧密接触。

网友B:
以前我们用过磁选机,磁铁在滚子上,滚子上装皮带

网友C:
可以用称重模块,根据产品的分量轻重来判断产品是空的或不是空的

网友D:
二楼主意不错,不妨一式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我刚刚问了卖电磁铁的不行,离开一公分都感应不到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E:
还是用光电开关。

网友F:
你最好用电磁指针表,比较科学

网友G:
以前我见过易拉罐加工生产线,它的皮带上就装有磁铁。易拉罐的那个圆底给皮带线吸住就流到下一工位,加工错误的没有圆底的易拉罐由于没磁性就给剔掉了。

网友H:
楼主自己做个电磁铁不就行了,买的电磁铁可能在吸力上比较小,如何计算楼主可查一下,总之电流越大距离越近吸力越大。感觉楼主就想做个磁选装置,矿选,垃圾分选.......好多地方用。
饿米豆腐

网友I:
我刚用过,用机械手上装电磁铁去吸料,用起来还可以

楼主:
谢谢8楼的建议,也正准备在传送带的前进滚轴上面加装磁铁,有装产品的就吸住往下转,在没磁力的地方掉下来,没有装的就直接从出口掉下去。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我见过易拉罐加工生产线,它的皮带上就装有磁铁。易拉罐的那个圆底给皮带线吸住就流到下一工位,加工错误的没有圆底的易拉罐由于没磁性就给剔掉了。

谢谢8楼的建议,也正准备在传送带的前进滚轴上面加装磁铁,有装产品的就吸住往下转,在没磁力的地方掉下来,没有装的就直接从出口掉下去。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J:
应该没问题

网友K:
可以用接近开关啊

网友L:
你是装软磁产品,为何不考虑用磁性开关,要看你的安装位置了,如果有磁性灯亮,说明安装了,灯不亮说明没安装,做出动作处理,比如剔除灯,配合光电开关检测来料,应该可以解决,因为没图片,所以只能这样建议了
另外就是,如果你装了软磁部分的东西样子和原来有变化,可以考虑光学电气,比如摄像头分辨类的,自动给没没安装的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