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今日在用软件查看程式时发现 传输设置 被更改
我记得原先只要打开程式,默认的传输设置是之前设置的,只要进行连接就OK,
而今天打开的时候是要重新进行设置才可以

因为这前几天重装了系统,软件是新装的,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需要在什么地方设置?
求指导~~

楼主:
如正常情况默认为已经设置的

网友A:
直接在传输设置上点上面的图标就可以了,如串口/USB图标,点了之后会弹出一个确认窗口,点击是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设置我知道啊
关键是以前打开默认就是设置好的,不需要重新进行设置?

网友B:
点串行,设置COM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我知道啊
关键是以前打开默认就是设置好的,不需要重新进行设置?

1.新建程序是默認的COM1(Q系列支持USB通訊除外)
2.若是開啟以前的工程,以前的端口是啥,在你開啟后就會是啥
3.端口設置很簡單,檢查並非要花很多時間

楼主:
2.若是開啟以前的工程,以前的端口是啥,在你開啟后就會是啥

关键现在开出来没有

网友A:
编辑好程序后设置好传输设置然后保存,再次打开该程序时里面就是你上次的设置。这个设置会跟随你每次保存的时候的连线设置而改变的。

楼主:
你们说的我也知道啊,以前我用的时候都是OK的
现在刚换了个软件,打开的时候设置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我怀疑那软件有点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2.若是開啟以前的工程,以前的端口是啥,在你開啟后就會是啥

关键现在开出来没有

因為你新安裝了軟體,所以你可以在開啟后將通訊參數設置一遍并保存,再次開啟應該就會好了

楼主:
我感觉就算是新装的软件,在从别的地方拷来的程式
打开的时候也应该是原先的设置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