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是把妓院全开到了日本岛国

楼主(2010-11-25):
在输送带上地板一块连一块中间有2毫米间隙,上一块的间隙到下一块的间隙时间为1.5秒。在地板上贴一层膜怎样可以在1.5秒内把膜切断在机器不停的情况下完成。请高手赐教
QQ93929953

网友A:
不是可以在模上先打上线,贴上去不用切不就可以撕开吗

网友B:
首先切刀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切掉?如果可以就用气缸快速的点切一下就OK乐

网友C:
1楼的建议简单但不太好用,有可能涉及到切断薄膜的外观(会有撕扯现象),2楼的建议不错,用气缸能快速切断和返回。但硬件安装要好好设计一下。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地板块有多宽,气缸推动办法不错,不过如果过宽,切刀的成本就有点高了,楼主可找个制袋机器看看原理,那个就是由气缸带动的。
饿米豆腐

网友E:
用光电开关,和计数器,就能完成,去买个计数器,要带设定功能的那种,AUTONICS的CT6S就行了,看看说明就以用了

网友B:
我给三款包装设备做过程序,像你这样的我感觉还是汽缸点切比较好。但是你的包装形式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F:
2毫米间隙,弄不好可能会撞刀。看你的速度不是很高,做个飞剪吧

网友G:
楼主,不管你用什么来切,你的板与板之间的距离实在有点窄,可能要改变板的距离才更加安全,比如由2mm改成4mm?看你的设备可能速度有点快,1。5S就要完成贴膜和切膜,但是加大距离对你的设备的节拍影响大吗?如果节拍成问题的话可能要用伺服做飞剪。

网友H:
配上高精度的旋转编码器(便宜)+好的机械设计+高速电磁阀控制能够实现你的要求
我原来公司的设备就用过这个原理,电机中途时不停的,可以实现,但位置要紧靠,速度要均衡,气管要够短,再配合编程人员的微调控制好,没问题

网友I(2011-08-04):
学 习 下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