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浮点数转换 急!

楼主(2010-11-25):
FX1N没有浮点数指令,怎么用FX1N的PLC将数据转换为浮点数。非常感谢。

网友A:
用FX2N不就行了嘛

网友B:
呵呵,楼主明知故问,没有浮点数指令就是不支持浮点运算,更无法将数据转换为浮点数,如果想用浮点运算,请选择FX2N或其他支持浮点运算的PLC。

楼主:
我是想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网友C:
三菱的东西怎么这么差劲啊,改用国产的好了。哈

网友D:
改用国产?用国产的到时都不知道怎么哭了.

网友E:
FX3U比较先进

网友F:
2N的可以的。

网友G:
用海为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