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资料打不开

楼主(2010-11-25):
各位楼主,我下载了你们的资料,解压后老是打不开,我该怎么办?

网友A:
请楼主说明下载的什么资料,截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可能有这种情况,不会每个都打不开吧
工控组态

网友C:
是不是系统兼容问题?

网友D:
从论坛下载每个文件都打不开?还是仅仅某个文件打不开?有的时候网路不稳定,下的文件可能不完整就打不开。可以从新下再看看。如果电脑上的其它压缩文件打开也出错,就是你电脑本身有问题;还有就是U盘质量差,放在上面的文件经常打开就出错。这几种这个情况我遇到过。建议仅供参考,祝你好运!

网友E:
晕,解压软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