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步进电机过热和它的驱动器过热报警是否有联系

楼主(2010-11-25):
看说明书发现步进电机过热报警是因为驱动器的外壳已经超过90度时,会输出信号,我想电机如果过热,会不会引起驱动器过热,如果不的话,电机在130度以上时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失步。

网友A:
你要预防不仅电机过热,步进电机过热的可能情况
1.步进锁长时间锁住,导致步进不转发热,因此过热
2,步进负载过大,长时间工作
驱动器对步进电机影响应该不大,尽量不要太高温度下工作,肯定影响寿命

网友B:
步进电机不存在过载不过载的问题吧。过热的话看看驱动器与步进电机电流是否匹配?

网友C:
你可以把电流调到半流,他发热就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