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触摸屏的画面隐藏,我就是找不到

楼主(2010-11-25):
小弟有一块KAKKO v808CD 的触摸屏,用软件读出程序 有个密码页,有12个密码,,,<当然看不到密码》,只是有这个画面,是机器运行次数就交钱的密码,我把屏和PLC相连,在屏里,我怎么也找不到密码这一页,,请问各位老师,怎么才能看到这一页
诚心诚意

网友A:
Hakko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启用画面:
1、使用按钮的画面切换功能。当然,按钮可以被设置为透明。
2、使用宏指令来开启。
3、使用读写区来控制。
Good Luck~

楼主:
老大,看得出来您对富士产品非常了解,可以上的操作我都不会呀,请在详细说说呀
诚心诚意

网友B:
楼主!你不用找它,到了次数它会自动弹出来的!

网友B:
液压压砖机!

楼主:
3楼你不说废话 行不 ,
诚心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