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怎么能解决伺服定位停顿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比如说,伺服定位转动圈,然后再循环定位一圈,你有没发现,中间有停顿的现象。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停顿啊,能让伺服循环不停顿转动。

网友A:
说明白一点,你干嘛转一圈就停顿?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B:
第一点是硬件,然后才是程序。像三菱的FX-20GM就不可以做连续定位的
怎么能解决伺服定位停顿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