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请教电气的正确接地?

楼主(2010-11-25):
现有一个电控柜,里面由一台plc 13台变频器 一个触摸屏 8个温控器 还有其他的电源和接触器等组成。这些设备怎样才是正确接地?请师父们指点!

网友A:
建议在控制箱设一接地排,PLC和触摸屏接地直接接到该接地排,变频器可共用一条接地,电源单独一条。最终应与电房接地排相连 如有不妥请指教......

网友B:
如果可能,楼主应该重新做个接地线,供弱电单独使用,动力设备的接地应该尽量与控制接地分开。
饿米豆腐

网友C:
同意3楼说法

网友D:
3楼说法很好的

网友E:
建议变频器单独接地吧,其他的PLC 触摸屏 温控器 开关电源一起接地,两地最好分开

网友F:
建议在控制箱设一接地排,PLC,触摸屏,变频器可直接接到该接地排

网友G:
同意3楼的说法,动力接地和弱电控制接地应该分开

网友H:
关键接地电阻要小,接地线用6mm以上的铜线

网友I:
分不同线径分别接在配电柜地排上。

网友J:
赞同3楼意见

网友K:
星接共地方式

网友L:
交流地和直流地一定不要串接,交流地会干扰直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