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Q系列鉴别真伪

楼主(2010-11-25):
各位前辈:我购买了一套Q系列的PLC+模块!但Q62DAN怎么比其他的模块都高出一截呢

楼主:
是不是我买的Q62DAN是水货呢

网友A:
接线方式一样吗?型号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我几年前就买到你这种Q62DAN了,供应商说是新型号!我一直用都没问题的!

楼主:
型号不一样!主单元是Q00J、第一个模块是QJ71C24N,第二个模块是Q68ADN、第三个模块是Q62DAN、第四个模块是Q42P、第五个模块是Q42P。第三个模块比其他都高出一点

网友C:
纠正一点:
对于Q来说 水货,行货都是一种货,都是日本产的
假货就是广东或者台湾小工厂仿造的
Q62DAN后面的N是New的意思,就是更新过的产品,这种仿冒的比较少
您可以通过区别塑料外壳,以及编号等细节来鉴别真假

楼主:
外壳也有点皱皱的

网友C:
外壳这样皱,如果是新机器肯定是不对的。
但如果买二手机,就不好说了。

楼主:
我是卖新的,在广州买

网友D:
假的,原装是非常光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