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使用调制解调器 通过电话线 用GX软件 远程监控Q02HCPU

楼主(2010-11-25):
请问 使用调制解调器 通过电话线 用GX软件 远程监控Q02HCPU
急需各位高手出手相助!

楼主:
请问 使用调制解调器 通过电话线 用GX软件 远程监控Q02HCPU 现实吗?

网友A:
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你说现实么?

楼主:
哦!cvlsam 高手 请指点! 需要增加什么模块来与调制解调器连接呢?
我的是Q02HCPU

楼主:
刚刚看来GX的手册,说是用一个Q6TEL模块连接调制解调器和CPU的,但不支持QCPU。
请问哪位高手来指点一下!

楼主:
找到了详细的操作方法,请大家参考!
但调制解调器与通信模块QJ71C24的接线方法还没有找到,请大家指点!
使用三菱PLC通信模块QJ71C24 远程通讯.pdf

网友B:
楼上附件文档相当详细。
Modem与C24的接线看两端口针脚定义。一般用标准RS232线缆即可。

楼主:
6楼的同行!恕我愚昧,“一般用标准RS232线缆”连线如何呢?

楼主:
另外,哪里还能买到 调制解掉呢?

网友B:
先买调制解调器---带串口的。它的说明书上应该有接线规范。
去哪里买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