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维纶屏间接窗口的数据输入问题

楼主(2010-11-26):
请问各位,在做维纶屏的间接窗口时,比如窗口号为15,用plc的D80做匹配,当在屏上对D80做输入时,请问如何不让数字小键盘显示数字,而是显示星号(密码)?谢谢!

网友A:
用6070IH系列的做实验,可以做到,自己定义一下键盘属性,标签文字显示。

网友B:
在窗口里加个位开关,然后定义它系统寄存器里的 用户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