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为何我建密码时出现(关键字设置错误)?

楼主(2010-11-26):
我用三菱developer7c编程软件。在功能里《在线/登录/关键字》建立密码时出现以下对话框(关键字设置错误。请正确输入)怎么办?

网友A:
只能是6位数字,字母和汉字都会这样。

网友B:
要注意密码字符,有些字符是非法字符,有些是特定含义的,不知道楼主设置中是否含有这些,只用数字和英文字母试试,不要用!@$#%$*&^()_-+=之类的。
饿米豆腐

网友C:
只能是8位数字。数字和字母的组合都行,比如ABCD1234这组密码。

网友D:
8位密码,少一位或多一位都不行
只能使用数字和字母
同时还要注意,一定是要在半角状态
半角状态打出的数字和字母是123456ABCD
全角状态打出的数字和字母是1234556ABCD
半角全角在输入法上有一个月亮,圆的就是全角,月亮型就是半角正常

网友E: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程序可以下载 通信是没问题的

网友F:
清除程序后再设置密码,然后上传肯定行,我经常这么做

网友G:
要注意密码字符,有些字符是非法字符,有些是特定含义的

网友H:
在线----------PLC清除内存,然后再设密码就OK

网友I:
在线----------PLC清除内存,然后再设密码最后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