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计数器中设置输入端和预置值输入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26):
本人菜鸟,刚开始学习s7-300PLC,关于S_CU中的S端有点不明白,书上说S为加计数器的设置输入端,这个设置指的什么设置?给计数器置位吗?还有没有其它别的功能?
书后面提到加计数器线圈指令SC:用来设置计数值,该指令的触发条件跟S_CU中的S端条件相同,所以就搞不明白了,求高人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通俗点说:这个S端是不是就是计数器的启动端?在S端的RLO的上升沿触发计数器工作?

网友A:
S端设置的意思是:在S端的RLO的上升沿将PV端的值装入计数器中。
可以把它想成:修改计数器当前值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