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3U-232-BD 与电脑的连线怎样做

楼主(2010-11-26):
请问哪位知道 FX3U-232-BD 与电脑的连线怎样做,谢谢!!!

网友A:
就用下面这根就行
下载积分:+4(心情不错) 热心助人 版 ..

网友B:
就两根线吗?

网友C(2011-08-16):
1楼的搞错了吧,你发的这个是GOT与电脑的连接线,如何是通过GOT再连接电脑的话你这根线是可以的,但如何别人的PLC没有连接GOT那这根线就用不上了。

网友D:
哈哈,对对对,我也赞成我楼上的,这样是接HMI的线才对。而且那个接线图纸在你的232BD上面不是有的吗?好像和1N的都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