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plc   中的eno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當FB或者FC執行完畢,那麼ENO為1,否則為0

Regards

网友B:
能说清您指的PLC是哪个厂家哪个型号的吗?
在三菱的FX和Q系列里好象没有和 ENO 有关的东
倒是有一个 END  通常写在最后面,代表程序结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清您指的PLC是哪个厂家哪个型号的吗?
在三菱的FX和Q系列里好象没有和 ENO 有关的东
倒是有一个 END  通常写在最后面,代表程序结束,

ENO只與FB或者FC有關,因此,FX,Q都能做功能塊,所以他們都有E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