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冰箱?

楼主(2010-11-26):
我家的冰箱昨天在冷冻柜清理了半桶冰块,我有个疑问,如果我不清,冰箱是不是用电多一点,或者对冰箱应不应响呀?
重在积累!
jxh668

网友A:
还是看不到冰好,有冰反而制冷效果差

网友B:
有冰是为了在停电时保持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冰是为了在停电时保持温度。
那还真叫“冰”箱了。
不过电冰箱的作用不是用来造冰的哦。
1楼说的不错,电冰箱内结冰会影响制冷效果,否则高级点的冰箱也不用多出个“化霜”功能了。

网友D:
对于这种情况,影响制冷效果很小,但需要消耗电能维持温度。对于无霜冰箱,构造特殊,当蒸发器的表面结或冰结霜时,影响制冷传导效率,因此增加了化霜电路。

网友E:
有冰对制冷效果和用电都没什么关系,问题是冰多了你的肉,鱼放哪里

网友F:
河里的鱼为什么冻不死,就是因为有一层冰。
冰实际上起到了一种隔温的效果。

网友E:
6楼,为什么河面结冰,河底不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