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解释说 : 未使用的计数器 或定时器  作为数据寄存器
  谁能给我解释下  K200  T10  C20  K300 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引用楼主q605668560于2010-11-26 10:20发表的 程序  疑问 :
[attachment=50381]
解释说 : 未使用的计数器 或定时器  作为数据寄存器

  谁能给我解释下  K200  T10  C20  K300 之间的关系??

你的图挂了~~~

网友B:
关于截图和上传到论坛
请仔细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687.html

网友C:
X0 ON时c20是k300,X0 OFF,M8002 ON 时C20是k200,反之
热心助人
那t10 在这里面是起到什么作用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寄存器  起到过度的作用啊

网友D:
PLC开始运行第一个扫描周期后,T10=K200,C20=K200;
此后X0为ON一次C20计数加一,与普通计数器动作相同。计数到300时C20线圈接通。
  • 下载积分:+1(q605668560) 热心助人

网友E:
    引用楼主q605668560于2010-11-26 10:20发表的 程序  疑问 :
    [attachment=50389]

    解释说 : 未使用的计数器 或定时器  作为数据寄存器
      谁能给我解释下  K200  T10  C20  K300 之间的关系??

    K200常数200,T10计时器,C20计数器,K300,计数器动作值
    X0动作100次C20动作。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q605668560) 热心助人
  • 饿米豆腐

网友F:
    版主正解

网友C:
    这是你的程序要求达到的控制目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时当X0为OFF时,C20是K200,第一个扫描周期后X0为ON时c20是K300

网友G:
    版主和8楼正见。

网友H:
    第一扫描周期,常数200传送到T10,再转送到C20(刷新C20的当前计数值),之后,C20对X0的上升沿计数(计数值从200开始累加),计数值累加到300时,C20计数完成,如程序中加入RST C20 或MOV(P) K0 C20之类的计数清零程序,在执行清零后,C20的计数值将0开始累加

网友I(2011-01-29):
不做,我也学习了

网友J:
第一个扫描周期时将常数200附给T10[就是T10在20秒后动作],同时将T10也附给C20得到记数值200.当X000动作100次后C20计数器动作。程序是这样理解的。你的程序可以取消C20第一次附值而直接将在11步后C20的计数值写入100,这样程序可以精简些。
阿奇

网友K:
PLC一通电M8002接通第一扫描周期后马上断开,常数200传送到T10(即刷新T10当前值,从20S开始计时),再转送到C20(刷新C20的当前计数值,计数值为200次),之后,C20对X0的上升沿计数(计数值从200开始累加),X0再接通100次后为300次,C20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