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哈 关于三菱PLC和三菱文本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我现在有一台三菱FX1S-10MR的PLC和三菱MD204L-V4的文本 但我连接上后始终只看到了监视的是时间 但我要想改变我的设置时间就改不了 试了很多方法也不行 请问哪位老师能帮我说说吗 谢谢 我的邮箱是
369631336@qq.com
QQ369631336

网友A:
你可以修改三菱PLC编程软件功能块中的时间,然后连线plc修改,如果你的文本屏地址是和PLC联系的就可以自动更正了,或者你自己编写时间地址,利用三菱编程软件的功能配合地址显示在你的文本屏上面

楼主:
首先要谢谢一楼的师傅 一般情况下在文本上是可以修改设定的时间的吧 我先在PLC上把时间修改后在到文本上是可以更正的 但在文本上就改不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