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指令DECO具体有何作用,用到工程中的哪些实例?

楼主(2010-11-26):
三菱里的解码指令有什么用途,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将源的位元件或字元件中的二进制对应的数,译码到对应的D中的位数。

网友B:
当执行DECO X0 M0 K3 时,即为X0,X1,X2 其状态为二进制数,当值为011时相当于十进制数3,则由目标操作数m7-m0组成的8位二进制数的第三位m3被置1,其余各位为0。如果值为000则m0就被置1。

楼主:
谢以上两位的帮助,多谢!

网友C:
供参考
描述:DECO指令

网友D:
感謝詳解說明~~~~~~~~~~~~~~~~~~~~~~

网友E(2011-04-12):
学习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F:
原来如此用的

网友G(2011-07-04):
呵呵,学习下,以前想过做数码管显示的,一直想怎么节约输出端子的,各位有硬解码的器件推荐吗?
应该可以有更好的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