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0-11-26):
请问下工控的朋友们,遇到过接近开关断电时间过长,再通电就一直亮,再通断电两次就好,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控制系统干扰严重或接近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B:
把你的开关拿到别的环境通电如果没问题就是干扰太大了,或者换个新的开关还会不会是一样的呢,还有接近开关负载电流有没过大检测一下,如果都正常,试试用嵌入式(感应头在铁壳内的)的接近开关试试,搞干扰可能会好点,
你机器是不是一些焊接设备,磁场干扰到了,
用的就是带屏蔽的接近开关,装在步进电机后面定位用

网友C:
不知樓主所檢測是金屬了還是其它?
检测铁

网友D:
直接更换了,我也遇到过,它是里面的晶体有漏电流,如果开关外壳是金属的话,有可能是内部有虚短地。

网友E:
换个新的吧。

网友F:
1、干扰问题,消除之。
2、质量问题,换之。
3、安装问题,支架是否离感应端太近或固定不实。
饿米豆腐

网友G:
接近开关质量问题,直接更换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H:
1.干扰。
2.灵敏度调整。

网友I:
没有明白楼主问的意思
工控组态

网友J:
建议更换新的!

网友K:
接近开关屏蔽不行了

网友L:
质量问题,换

网友M:
估计是接近开关质量有问题,换了算啦

网友N:
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