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电缆

楼主(2010-11-26):
求三菱f940触摸屏通信电缆

网友A:
可以自己制作,23对接,5接5,4接68,两边接法一样
两边都是9芯母头
或者买

网友A:
我说的23对接,是指这边的2接那边的3,这边的4接那边68,这边5接那边5,反方向一样接,

网友B:
就是这个了

网友C:
三楼的图纸是对的,我就这样做的用的很好